請教:吹MOS管會連周邊元件吹下來

楼主(2009-10-02):
國慶長假,惡補焊接基本功,在實踐中發現,在吹MOS管的時候會有兩個困惑:1\吹MOS管時,會連其周邊(下麵)的小電阻電容一塊吹下來,有時候MOS還沒有吹下來,但其隱藏在下麵的小元件已吹下二三個了,或者是尚沒有完全吹下,但一動就會掉下來.2\在吹CPU供電MOS管(70N03)時,其周圍的電容有點礙事,你們是把電容拿掉再吹場管嗎?不然電容會很燙的哦,有沒有關係?謝謝!

网友:
首先 LZ你是广东的IP 你应该不是港台人士吧  求助帖子最好用简体中文!!
对于你说的吹MOS管会把小件吹下来 是不是风力开太大了.  一般在2挡和3档之间 相信你是吹MOS管不是吹小件吧. 对于方便不方便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你怎么方便怎么搞嘛.维修不是讲究速度的吗?

网友:
其周圍的電容有點礙事,你們是把電容拿掉再吹場管嗎?
我都是把电容摘下来的,至于旁边的小元件就可得小心了,不要去碰触,我一般是温度5,风速在1-2之间,很小有把小元件吹下的。

网友:
港台人士哪会放*过滤*长假
1.温度再高点 风力再小点
2.垂直对着场管吹 有碍事的电容就搞掉再吹

网友:
如果是台板建议你下加热

网友:
风枪太烂 风速太高...

网友:
温度 330 风速 2-3  我这样吹是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嘿,不好意思,因在下是在台资厂上班,工厂电脑全是繁体,假期又想在厂里练焊接省点电,所以,就是繁体的了,不发意思,下不为例!

网友:
别的都懒得说了,只能说你技术太太烂了,
不就一个MOS管吗? 我开着480度  风最大  换一个管子一共4秒。
我不是炫我技术·· 没办法  是风枪有点不稳定···
  不过边上的电容你不去碰它  怎么吹都吹不掉的。前提 不去碰

网友:
他威望那么高,这点也不知。。为什么哦

网友:
注意点 基本不会

网友:
风枪的嘴子搞大点,风速不要调太高,就不会吹跑旁边的小元件了。

网友:
温度要高,风速适中
LZ威望这么高,还有这么高的阅读权限!牛B!我也很想知道有什么方法速长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