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灯管常亮

楼主(2009-10-02):
求助:19寸液晶显示器 换通用高压板 灯管常亮,估计是开关机信号的问题,要用一个
三极管
改一下,不知道怎么改?最好有个图,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把开关线接到三极管极电极上,有的板是正相关机有的是负相关机

网友:
你用一条线接到开机的3V后了来的就可以了呀

网友:
主板上随便找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