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炮BGA必备工具---"胜利VC305红外温度测试仪"

楼主(2009-10-02):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5ac5cc451874c97.htm

200元   刚买不到两个月的"胜利VC305红外温度测试仪"(基地买的还保修期内)

出售是因为进了台BGA机所以不用了。

胜利VC305红外温度测试仪

测试精度 正负2°。可测试范围-20°--500°C。

可用来测试BGA焊接中,PCB的温度,非常精确,对于使用自制的BGA机器进行BGA操作的,是个非常好的帮手,可以对各种物料的焊接进行有效的控制。使用此测试仪一段时间后,可以自己总结出一套有效的焊接方法。

此产品保修一年。

网友:
楼主好用吗?

去年夏天我真想买一个的,但实际我照了几个地方(自己的手掌31度,工作中的200W白炽灯泡57度。。。距离2米左右)

当时记得是270元左右,品牌没记清。

对手持红外温度测试半信半疑中。。。

希望莫生气,因为以前直的关注过!!!(还记得以前的非典吗?不少客车都要停下业检查,一些大夫就用那些手持的温度测试。。。我也看了人的正常体温37.1或2以下都是正常的。)结果给我测结果是35度。。。距离不到10厘米

后来对非接触式的温度测试仪就没再看下去了。。。

网友:
以前对这种测温仪挺感兴趣的,就是发现测温后误差很大

没有任何意思,没看版面,删不了。。。
也许是我当时没来及看说明书,可能是我自己的操作错误!!

没有任何意思,望楼主见谅
遥祝中秋快乐

网友:
楼主发这个是给我们打广告?!

没看到你的应用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我要证明一下,红外测温是可以很精确的,但与热电阻和热电偶比那肯定是相差一个数量级的。PT100热电阻最精确,然后是热电偶,再才是红外。当然还有测温范围等,再 -200 到 500度之间,是PT100热电阻精度最高,超过600度,那就用热电偶了,当然小于600度也可以用热电偶,只是分度号不同。工业用得最广泛得热电偶分度是 K  ,0  到1300度 ,在800度附近是最稳定的。测温度的准确否不但和测温原理(测温元件)有关,还和很多方面有关,再次不细述。红外测温的优势很明显,非接触,反应快,但在使用中却要遵循很多法则,。最主要的有 ,一,测温距离,和光学结构有关,离被测物越近是,测试点越小,一般手枪式的光学比不过为 5  ,也就是当你枪与目标的距离为1米时,其目标上直径为0.2米的圆才是测温目标,当要测主板BGA的温度时,距离0.15米都太远了。二,被测物表面材料。不同的材料是要用不同的修正系数(发射系数不同)的,看说明,低端的一般不能调系数。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很多人才会说红外不准,其实不然,一定要看说明书呀!
当然200块的红外也好不到哪去,精度也不过在3--4度(量程 0到 500)。好一点的可以到1度,至少1500块以上,红外牌子最好的是美国的雷泰。
因为我是做工控(工业自动化)的,所以有使用红外的经验,在这里向大家普及一下。

网友:
要测主板BGA的温度时,距离0.15米都太远了

网友:
测温度是很精确的。我手上有电偶式测温仪对比过的。
温度计很好用。但是作B GA还是需要你的经验的。
小芯片就不好测到准确的温度因为面积的问题吧。
大芯片比较好测温度。

网友:
没得好大用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