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2):
各位大虾,我有一台三星认液晶显示器.
一开机,有画面.一会就保护.
应该是高压保护,没
不怎么修.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这种现象是液晶最常见的问题哦,如果按图纸原理推敲可能要点时间哦,还不如用替换法判断更直观。

网友:
修液晶显示器 手头要备几个通用高压板!单灯小口 单灯大口 双灯小口 双灯大口 四等小口 四灯大口 有这几个 害怕有修不好的高压? 没东西部要说话 !有东西一试就好。

网友:
到華强北賽格去走走,我常常會有收穫

网友:
高压板有三条线,我不知其中一条是什么线?
1条地线,一条电源线.还有一线是什么线?

网友:
搞好拉!系高压板损坏.
用高条代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