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精英代工主板显示FF

楼主(2009-10-02):
联想主板,精英代工主板显示FF,型号是:M8M800-M3主板,假负载试测CPU内核电压1。45V,电源好信号2。53V,VTT调整电压1。23V,CPU复位信号1。75V ,没有时钟信号输入,测得内存供电2。5V,北桥1。2V,PCI时钟和复位都是正常的,上CPU就是不跑码?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大侠

网友:
什么U  什么芯片组 OEM的板子最好先说明下. 我修到过几块KM800-M3的  都是北桥虚汗 你压桥看看

网友:
是AMD754的U,威盛芯片组,型号是K8M800-M3

网友:
AMD 754的U易坏!我就修过。

网友:
重点查北桥

网友:
支持你风中之吻

网友:
对!重点放在NB !可通过打AD线来判断是不是NB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