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632内部工作原理详解

楼主(2009-10-02):
1632内部工作原理
一、1632内部的供电
当V+引脚上有输入电压INPUT时,MAX1632就通过内部的5V线性转换器5VLINEAR REG把INPUT电压转换成+5V的VL,此电压为以下电路提供供电:
1.        通过BST3为3.3V驱动电路来供电
2.        通过BST5为5V驱动电路供电
3.        用来给IC里的两个PWM控制器提供工作电压
4.        由VL再通过一个2.5V转换器转换出2.5VREF基准电压
此时MAX1632开始工作,两个PWM开始工作的顺序由SEQ引脚决定。开始工作后,IC就开始侦测CSL5引脚上的反馈电压。当它大于4.5V时,CSL5通过一个P MOSFET场管提供5V电压,同事关掉内部的5V转换器5V LINEAR REG,直接由CSL5给VL供电,这样能节省耗电量。
二5V PWM的工作过程MAX1632内部的5VL电压形成后,在IC内部的OSC起振,其振荡频率决定于SYNC引脚上的电平,这个振荡电路给PWM主控器PWM LOGIC提供工作频率,PWMLOGIC将产生相位相反的振荡信号,并分别送往高端门和低端门运算放大器。经高端门放大器放大后从DH5输出矩形脉冲电压,驱动外部上管N MOSFET管。经低端驱动器放大后从DL5输出矩阵脉冲电压,驱动外部下管N MOSFET管,使这两个场管交替导通和截止,输出5V直流电压。
三、升压电路
由于IC的驱动能力有限,在这样高频率的工作条件下它不能通过DH5直接驱动外部MOS管所以为了提高IC的驱动能力,几乎所有的驱动电路都采用了自举升压电路来提高驱动器的驱动能力。MAX1632在引脚BST5与LX5之间跨接了一个0.1uF的自举升压电容,在DH5为低电平时关断上管,此时DL5为高电平打开下管MOS管,这样就把输出端的LX5强拉到地,此时,5V电压VL通过二极管给电容充电。在上管MOS管打开的时候,下管截止,电容向BST5放电两个电压叠加给高端门驱动器,这样大大提高了DH5的驱动能力,使外部MOS管能正常工作
四、稳压电路IC内部有一个开环多路输入比较器,IC靠它来达到脉宽调制目的,它主要收集3个反馈电压。
1.        输入REF的基准电压,作为其电压的参考。
2.        外部输出的电压反馈信号,内部斜坡补偿器输入信号。在外部电路连接上两个分压电阻,把输出电压分压后输入给FB5引脚,FB5上电压通过比较器与0.6V相比后得出的一个值,IC内部也通过分压电阻把CSL5上的电压分压,也得到一个值,这两个值相加后再通过60KHz的斜坡补偿器输入给PWM主控比较器,从而达到通过电压反馈调制的目的。在这种模式下,输出电压是可调的,如果FB5接地,那么IC就工作在输出电压固定模式下。
3.        在外部输出电压的通路上串联了一个精密电阻,把它的两端分别接上CSH5与CSL5的引脚,这样就能以差摸电压的形式反映出外部的输出电流有多大,而CSH5与CSL5通过比较器把比较出的值输入给PWM主控比较器。如果外部电流小,反馈到主控比较器的值就小,说明输出电压偏低,PWM主控器就会把DH5的导通时间延长一些,反之就缩短一些,这样就能稳定输出电压。
五、12V电压形成电路
   5V PWM主控器比3V PWM多了一项12V的反馈电路。在5V电压输出端,串联一只变压器,在次级输出端经过二极管、电容滤波、经CDD引脚反馈到内部的SECFB,这个反馈信号送到5V PWM LOGIC。调制脉宽信号的宽度:如果VDD偏低,DL5就会使下管多导通一段时间(1us)使外部的变压器工作在直通模式下,磁场转化为电信号的时间更长,提高了输出电压,这样反复的进行,每次延长1uS。直到输出电压满足要求,VDD上的电压送到线性调节器12V LINEAR REG内,经其调节,输出+12V的电压。
六、保护电路IC内部有过压和欠压两个保护电路,这两个保护电路的工作原理如下。
1.        过压保护电路:IC通过把60kHz的电压反馈信号输入到保护电路0V/UV FAULT,如果5V这个通道的反馈取样后输出值大于2.675V,或3V这个通道反馈取样后输出值大于1.75V,过电压保护电路就会给PWM主控器发出信号,这样PWM主控器就会强制关断上管,切断电源输入,而一直打开下管,使外部输出强拉到地,外部输出的电容迅速放电,最后造成无电压输出。
2.        欠压保护电路。如果5V这个通道的取样后的输出值小于2.388V,欠压保护电路也会向PWM主控器发出信号,同时关断MOS管造成无电压输出。只有重新启动电脑,SHDN或者RUN/ON3再次被触发,如果输出电压正常,才停止保护。
七、PGOOD输出电路
   60kHz的电压反馈信号和2.388V的电压信号正常后,经OUTPUTS UP运算、比较,输出电压。同时TIME/ON5和TIME/ON3的电压均为高电平,内部的POWER-ON SEQYEBCE LOGIC输出的电压和OUTPUTS UP的电压送到一个或门电路,然后经过与门电路进行逻辑处理,经TIMER延时输出PGOOD信号作为RESET复位信号。
另一个3V的PWM工作原理和5V的PWM工作原理一样。

网友:
非常谢谢楼主,这样的资料真的非常需要,能不能多弄点,max1904,max1718,等及电源管理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