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不引导问题

楼主(2009-10-02):
一杂牌机装完系统后,不引导,从光盘的从硬盘启动就可以,把光盘退出去后就不引导了。

网友:
那你就用DM刷下主引导 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楼主,你的系统分区有问题!用DM重新分下,或者用微软原版的安装版的操作系统安装分区,不要用GHOST的,那样是没做过什么引导的,最好用安装版的操作系统安装,推荐上海政府版的或者深度、雨林木风的安装版即可解决!

网友:
!楼主,你的系统分区有问题!用DM重新分下,或者用微软原版的安装版的操作系统安装分区,不要用GHOST的,那样是没做过什么引导的,最好用安装版的操作系统安装,推荐上海政府版的或者深度、雨林木风的安装版即可解决 ...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用GHOST的  这个跟GHOST系统有关系吗?   我们这里做售后 一天装这么多电脑  要是用安装版的话那就不用做生意了!!!最后记住:这个跟GHOST完全没有关系.你这样回帖会误导人家,你可以说是建议用安装版的试下.记住了,第1回就算了,不扣你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亏你还是版主!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回答的不合理吗?大家看着呢,也未必也太狠了点吧,不扣我分了,你一个人说了不算,总得征求大家的意见,
我是新手不错,可我在论坛的时间未必有你短,你感觉你那样做大家会服你吗? 呵呵,小伙子,我不想给你计较,你以后的路还长,你给给谁说谁也不
会说我那是误导,我只是提醒,知道大家都用GHOST版的系统,提醒下有错吗!你要扣分就扣吧,我对你的操作不服!

网友:
我承认我年纪是小.但你也不用倚老卖老吧..还有啊给你的警告我已近解除了. PM里面我说的很清楚了.

当然了,如果大家都说这次我有错.我也接受批评.我也可以给你道歉!

网友:
你说我说了不算.我既然是版主就要对每个帖子,每个回复 要负责.
版主权利:
1、不违背论坛规定(详见新手必读)的前提下,在本版块中有执行一切管理事务的权力。

网友:
问题解决了,其实远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复杂。

网友:
问题解决了,其实远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复杂。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  就应该把答案发上来 对每个回复你帖子的人有个交代是吧.

网友:
问题是解决了,我想看到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案。在BIOS的启动项的第一,二,三里都没有选择硬盘。客户来的时候就设置成光盘为第一启动项了,所以就没进BIOS设置了。

网友:
         晕 BIOS !还是撞墙去吧!诶,真是没法混了。

网友(2011-06-02):
  汗 重写个引导 不就行了  纠结

网友:
一些旧的BIOS是跟你的启动项设置有关的,查清楚点。

网友(2015-01-11):
像你这种情况,1放电,2谁现在还用光盘做系统,3主引导,4低格(要有重要文件就挂在别的机器上ghost,ghost完拔下电源,挂在自己机器上)。应该就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