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CPU供电低

楼主(2009-10-02):
测CPU供电电压只有0。5V,IC是RT9241B,RT9602,找了相同的型号换了,还是不正常,MOS管全部换过,CPU座子加焊过,电压还和以前一样。请问一下大家这个应该如何修?

网友:
问题可能出啊I/O你加焊或换一下试试

网友:
请问RT9241B,RT9602是受控于那个电源IC还是独立供电?电压没有出来,加焊CPU座有什么用,先把电压修出来再说。

网友:
北桥坏了吧

网友:
电压低你看看 可有一些电容漏电没有啊…… 别急着换电源管理芯片!
换电源管理芯片,你必须 先测它的VCC  还有PG  还有就是 VID  然后在考虑换芯片

网友:
VID信号如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