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7CRT故障~

楼主(2009-10-02):
该显示器不定期黑屏,但黑了后一闪而过,马上又正常,但坚持不了一会儿,一两分钟内必黑~

请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上面那个图不对, 是LG775N,普屏的,不是纯平的~

网友:
电容鼓了没有?电源出问题比较多。

网友:
估计是电压的问题··,楼主看看高压包的电压是不是稳定的·

网友:
请问楼主,你查了哪些地方?

网友:
虫哥:这个怎么检查?查哪里,就是没有思路才上来请教的。

因为我想他有的时候能正常显示,说明初级,二级电路这些都应该是正常的,行场电路也是对的,再向哪里走就不知道了~!

网友:
查电源电压,行电压,电流。

网友:
在从焊一遍(带一下假负载看看电源电压是否稳定)主要是行部分

网友:
跟我的问题,一模一样的,有时会自己一下黑了,过一会又好了,而且再开机的时候,还有时会咔磁不停的响,。咔磁不停的响我检查了一下,看是行管推动管的一个藕合电容虚焊了
你说的黑屏,我刚开始以为是行管坏了,换了一个,还是不行而且烧了我的一个行管。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就把管座拆下来,看有没有虚焊,结果没有,再装上去,压了一下,结果好了,最后得出是管座松了

网友:
视放电路有问题

网友:
遇到,管座总是。。也有些是高压包。包体打火。。看不到的。是包里面打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又要盲人摸象了!

网友:
跟我的问题,一模一样的,有时会自己一下黑了,过一会又好了,而且再开机的时候,还有时会咔磁不停的响,。咔磁不停的响我检查了一下,看是行管推动管的一个藕合电容虚焊了
你说的黑屏,我刚开始以为是行管坏了,换了一个,还是不行而且烧了我的一个行管。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就把管座拆下来,看有没有虚焊,结果没有,再装上去,压了一下,结果好了,最后得出是管座松了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除了会黑以外,不响~

网友:
我有幸碰到过一台也是LG。具体型号就记不清了。我断定是虚焊,但学徒把整个板子都加焊了,都没解决问题。搁置一个多月。另外一学徒,在一次拆释放部分电路时才发现虚焊了。很有寓意。

网友:
我是有点虚汗,但显示器我焊过了,没有虚焊的地方~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你要是虚汗接着就会晕倒了!
LG的包有条件换一个试试比较妥当!

网友:
我有幸碰到过一台也是LG。具体型号就记不清了。我断定是虚焊,但学徒把整个板子都加焊了,都没解决问题。搁置一个多月。另外一学徒,在一次拆释放部分电路时才发现虚焊了。很有寓意。
引用 网友C:

好,我再全部补一下~

网友:
一个半小时,把显示器主板,尾板,以前焊过的,没有焊过的,全部补了一遍,好了。不黑了~

网友:
看来非得出一身虚汗才能把虚焊整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