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VK8T890蓝屏问题

楼主(2009-10-02):
一冠盟主板AM2的 用的VIA芯片 南桥为vt8237R 客户反映蓝屏 观察主板上电容都好好的 测量各供电正常 用内存测试软件测结果如图
换过512的 1G的 单双面的都试过 都是这个结果  上阻止卡测得个数据线对地阻值为600左右 可地址线只有不到200如图请各位大哥哥大姐姐帮忙看一下毛病出在哪先谢过了

网友:
这种隐形故障比较麻烦,而客人呢老觉得是小问题,还要不上价,都不愿意修这故障

网友:
用示波器测各个地方的波形看有没有杂波啊。。在就是在蓝屏的时候测试电压,,

网友:
我也束手无策

网友:
觉得供电很重要,换电容和管

网友:
vt8237R 容易出问题哟,754时代就有这个毛病

网友:
我修了两块 蓝屏的故障 都是把全板的电容都换了 就正常了
(外观上看不到电容 有什么异常)

网友:
不一定是内存问题,检测下CUP

网友:
首先你的 打值卡打出来的值是正常的
内存的基本工作条件也正常----不然会点不亮的

死机蓝屏。查一下内存的负载供电是否稳定 。必要时换一个9173之类芯片。

另外就是南桥北桥了。
显卡换换。声卡网卡拆掉试试。

对于频率不对。杂波等故障。我觉得一般的维修员是查不到的。。没必要费那么多时间去玩它。。

网友:
饼哥 一语道破

网友:
谢谢饼哥哥 我试试  对了你说的内存边上那个5l脚的9173是干什么用的 该册哪个脚呀 谢谢啦

网友:
问题找到了 9173A第五脚输出只有0.92V  依次换过9173(没找到A用9173B 就是8脚的那种 12脚不变 原先焊盘上的3脚接9173B的5678脚 3接焊盘4脚位置  4脚为输出接在焊盘5脚上)  连接5脚的100uf电容  两个01B精密电阻(用102的电阻代换)  可还是那样 输出不到1V  期待饼哥再次解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