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孔型内针DC电源插座与电源插头处发热严重,不知什么问题

楼主(2009-10-02):
笔记本的电源插头与笔记本的DC电源插座处发热非常严重,用手抓住非常烫手..笔记本可正常供电使用.
DC电源插座引脚之前虚焊的,现已补焊过,已确认已没有虚焊,但仍发热严重,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是DC电源插座里的弹片弹力不够了, 接触不良就发热了, 前两天我修的一台三星笔记本就是这个原因。热到插头都熔化变形去,有换的话换掉DC电源插座

网友:
接触不良就发热,换一个吧

网友:
按你们说的应该是弹片的事了,可这个座没有通用的, 不好找.

网友:
只有换插座了,不然把座内弹片整形一下试试,用细砂纸打一下表面污垢。

网友:
不管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插头插座发热都是接触不良引起的,一般只有更换为好。

网友:
因为电流很大,稍有接触不良就会使插座发热。这个是笔记本里的常见故障,尤其是粉尘大,湿度大的环境里更容易发“病”。

最好是换,实在没有原型号的,可拆下来用酒精泡、用焊锡加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