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擎775V88+ 无复位

楼主(2009-10-02):
华擎775V88+ 内存供电只有1.7V偏低了(DDR1的内存)修不上来了。。想找个 华擎775V88+
看看。主要想看看内存的供电电路..哪位达人的。给小弟一份谢谢!!!(另外供电没发现异常)
求助

网友:
9916我拿下来测过好的。。。然后上了个CPU的场管。。还是不行

网友:
你能不能发个内存那边的图上来看看!或许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兄弟拿CPU得场管代换9916 不行吧
9916应该还是原型代换试试

网友:
没图不好说 最好放个图上来

网友:
换了一个新的9916也是一样的。。应该不是9916的问题手头没有相机。。明天上图

网友:
内存供电2.5V已修复。。。。是LM324旁边2.5V的电阻坏引起的。。。但是此板还是没有复位!!!!无头绪ING又拿板子测了一下。CPU无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