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假的白光936

楼主(2009-10-02):
这个是100%的假货,白光的假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个是真货,保真。

这张图的变压器一般是01年以前生产的.220V.110V 如是00年左右生产的基本上是这样的变压器.

上面二台中红色绝缘纸包装的是110V的.另一台是220V的.白光936产地不一样.生产日期不一样.有些做工有点点区别.丛电路板可以看出.110V是03年生产的.220V是02年生产的.

原装的白光936 电路板都是这样的.不管220V.110V 产地.生产时间.IC和管子都是用的NEC的.电阻等都是进口元件.(仿品电路板正面没有一个会打上HAKKO的LOGO的.所用的元件也不一样)

原装手柄线柔软.耐高温.发热芯的HAKKO标记清晰.用手摸有手感.原装发热芯超级耐用.不用考虑它会坏.

网友:
一比对就可看出问题,多谢楼主

网友:
假货的做工不堪入目啊

网友:
真品一般多少钱?

网友:
你假的卖吗   开玩笑  你怎么有怎么多假的

网友:
LZ果然是解剖高手啊

网友:
假得一塌糊涂

网友:
你怎么有怎么多假的

网友:
我倒,,,,,吓死我了,,
LZ的假货的图片就貌似我淘宝上买的那家的图片一摸一样的啊。。。。我总感觉这个936升温不快呢,,,
搞不好是假货了,,等会我就拆开看看。。。。。。

网友:
验证过了,,,主机和手柄都是原装的,,
可为什么我感觉升温不够快呢

网友:
发热芯老化了吧?

网友:
你的湿控不准,要校温,你打的位置和实际温度比,铭牌温度低,而实际温度高。

网友:
看不出!如果是厂家稍微做点修正呢?减少成本!

网友:
我刚买了一个,跟LZ发的真货样子一样,就是907手炳上外壳没有字的。线很软。里面的倒多是一样的,不知道这样子叫不叫真的

网友:
淘宝上白光936假货最多,反而威乐的比较少,至少我没看到过。象942和951假的比较少一些,就是仿的也好分辨。二手的多是手柄用仿的,这和商家有关系,所以在买二手货的时候选择商家是很重要的。以上的照片都是我在淘宝上找来的。

网友:
呵呵,我的是真品~

网友:
今天才知道,,,,楼上的同志用的头像是黄飞鸿的照片。。。晕倒。。。。

网友:
就算你怀疑是假货,你也不敢拆呀拆了就不保了呀!晕,最好从外观可以判断就好

网友:
真的和假的使用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如果都用同样的烙铁头的话

网友:
果然 太水了
看里面就是很山寨

网友:
真得价格贵呀,我觉得个人用,还是用高仿的吧,价格实在,人人都用得起呀

网友:
饭吵蛋 的在哪里买的? 我现在用塞克的852D+的
现在温度显示不了了 就显示100怎么调整都不变
但是温度调整和温升是正常的

网友:
不知道使用正品白光1321发热芯的高仿白光936焊台和真品白光936的升温效果和温度控制一样么?要是一样,个人用白光高仿936焊台也不错。

网友(2009-11-13):
假的也太假了点嘛.

网友:
利害,国人造假的功夫来做自己的产品是多么的庞大!

网友:
不知道基地里的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我都想搞一个

网友(2010-02-16):
其实拆开看看基本都明白了。有白光标识,而且元件不一样。谢谢楼主普及知识。我正好有一台白光936的焊台。稍后拆开看看也上张图

网友:
这要想买一个 也不能解剖来鉴别一下 真假啊

网友:
假的越来越像了,难道以后买前要拆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