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17CRT屡烧保险和整流桥

楼主(2009-10-02):
拆开机器发现保险管烧断,kbp06整流桥有两个脚短路,没有找到kbp06就用GBU8D代替了,开机几秒钟保险又烧断整流桥烧坏,我对CRT不懂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了。
原因

网友:
按二楼说的去查吧,

网友:
"大电容 开关管 电源IC 查了没"
专业,很专业

网友:
既然开机就烧,肯定还有其他元件也坏了。短路还在继续,先不急着上电,拿万用表量通路先。你对300V电路了解有多少?能知道组成的元件有哪些吗?我有一帖,借你看看吧。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9096-1-1.html
这是小弟对300V电路的理解,希望能帮到你吧。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人啊,已经修好了,是消磁电阻坏了

网友:
300V电容坏或负载有漏電

网友:
RE: hpc 17CRT屡烧保险和整流桥(已修复)
心晴

网友:
这个小东西经常被人忽略,但他又经常出问题,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