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30M触摸板连续点两下无反应

楼主(2009-10-02):
进水机,连续点击触摸板两下应该等同于双击,但点击后无任何反应。高手指点下应该从主板入手还是触摸板下面的芯片入手,还是另有其它地方??

网友:
先安装下触摸板驱动再说

网友:
多谢孔雀东南飞指点 问题解决

网友:
先量下工作条件看正常不

网友:
如果机器已经修复 建议楼主把原装的驱动装上试试·
现在GHOST的XP系统所带的触摸板驱动有些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