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CPU 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9-10-03):
联想品牌机
华硕主板755坐子SIS芯片组
通电断电,拔掉12V小插头能通电。
很明显CPU供电短路
量CPU的供电,核心供电电感对地阻值为0
拆除三组供电的下管阻值正常,换之
能通电,但还是没有CPU供电
换电源IC3880换3881  新的
CPU的供电0.26V  再换  1.26V
有复位了,不开机,CPU的供电不对,少了0.1V 正常的赛扬的U应该是在1.35到1.40
但这次确定不是电源IC 的事了
我想多半是铺助IC 反馈电路  或刚换的下管{都是旧的,烂板上拆的}
不管了  三组铺助IC 下管都换
再次测试 开机了 量电压1.37V   OK完工

这次维修换过一颗新料,但不行,我不知道我焊接上去搞坏了还是他本来就不行,以前有遇到过换新料不行的问题
不知道是来料问题还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
很多地方如果是给公司修,明知道这个原因已经不能修了---价格不允许。

网友(2010-03-24):
板主说的没有错,这么修,成本都捞不回来·

网友:
这样还有钱赚吗

网友:
LZ说的  755?  是不是775或者754针?  还有“不管了三组铺助IC 下管都换”是不是说下管是辅助电路? 我不是挑毛病我是来认真学习的请LZ说说 谢谢~! 这里我补充下LZ又说是赛扬的那估计是775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