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L7v通电黑屏

楼主(2009-10-03):
一个新蓝液晶,型号是l7v的。通上电,却没有反应。驱动板上有两个电容坏了,换了还是不行。驱动板输入电压,供高压板。压板是好的。电压也正常。驱板坏了,用2025的,改装就麻烦了。请问,驱板哪里坏了。自己不想改装。太麻烦了。求助师傅们。它原装的信号线和供电口全在底坐里面了。
所以我不想改,想修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上电了,就有指示灯亮,高压板上有正常的12v电压,可是驱板电容坏了!!!!

网友:
说的不太明白,如果是黑屏,测下去高压板开启信号和亮度信号有没有

网友:
我查过了,高压板是好的。它现在的毛病是,通电黑屏。屏线上没有电压。有一个小三极管s2a,一端有3.3v , 一端没电压。对吗。我查了,这个管是个整流二极管???还是三极管呢??要改驱动板,麻烦啊。

网友:
说到底还是不开机,屏供电是不可能有电压的,先确定驱动板上的供电正常 5V 3.3V 1.8V,如果正常就有可能是按键或MCU、程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