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压低是什么的原因

楼主(2009-10-03):
一块845的主板复位电压低是什么的原因。PG电压也是低。

网友:
一般是上拉电阻的问题

网友:
PG电压也是低--短路法!把相连的元件先短开!着到电压升高为止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不过PG信号是好的,就是CPU的复位电压低,其它电压都正常,换了CUP大小电源管理芯片也不行,碰到另外一块是华硕的也是相同故障,不过这块主板是内存辅助供电低造成的,后短路4500的1,5,6,7,8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