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988A(19宽屏)通病,来看看怎么解决?

楼主(2009-10-03):
hkc S988A(19宽屏)通病
问题说明:电脑调节分辨率,显示器会黑屏30秒左右才反应过来,进入游戏黑屏时间也是这样的。
遇到好几台都是这种毛病了。
求助大家!!!!!!!!!!!!!!!!!!!!!!
通病
黑屏
电脑

网友:
如果不是机器本身程序的问题的话 那就只能是高压电路或是灯管老化

网友:
有可能是 机器本身就是那样或者就是存储器的 毛病

网友:
程序的问题可能性大吧没碰到过。

网友:
还真没碰到过,不过988A我到是卖了好多了,期待高手的解答,呵~

网友:
有可能是屏供电不足!

网友:
HKC988a我也卖了好多没什么质量问题,楼主手气太差了,这款我几乎卖了2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