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E-TVM重启,诊断卡C1-75反复启动,显示器有显示,立即重启

楼主(2009-10-03):
我BIOS刷了,网卡焊下来了,南桥加焊了,还重启,电源换了,大家有碰到的吗

网友:
有换内在试吗?

网友:
为什么不先考虑内存和CPU后再刷BIOS啊

网友:
LZ上面得工作都做了话 应该考虑到内存了
这块板子 北桥出现问题得多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1# 电脑维修者 [内存,CPU先换了。我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我的有个同样的主板情况也是C1 -C3 --5B 自检蜂鸣器响一下后就自动复位, 来回循环, 一直都没找到原因,

拆过串口芯片, 拆过网卡晶振目的让网卡不工作, 可是现象还是一样  ,  以前是VDDQ1.5V管子坏导致

南桥巨烫, 换后一直循环跑码, 怀疑CPU座,  N个星期后买了一个775带灯座,发现有 SIPCLK A20M

灯不亮,  是因为压杆太紧造成的, 搞定后, 情况还是一样, 现在一直等待机会 。。

  你可以参考下我的情况 。。。

网友:
这个板子加焊北桥还是老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焊了也不行,南桥LM324重启时2脚电压变化

网友(2009-11-04):
我的那个妈妈呀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开始时南桥发烫   什么代码都不跑   换了个AGP右边下面的
9915H 后  南桥不发烫  上CPU   代码跑完   显示器信号一来马上没有了  在看代码   又重复到C1   反复循环跑完正常代码   又跑到C1      看了大家的帖子  看来希望胜少呀

网友(2010-02-25):
我也有一块这问题板子,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