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2017A用的40T03GP坏

楼主(2009-10-03):
AL2017A液晶显示器,开机绿灯亮,无显示,
拆开看到两个220UF,25V的电容鼓了,还有个稳压块40T03GP坏,上网一查这个是宏基的通病,在废815主板拆了一个个50N03接中间腿换上换两个拆机电容
参照宏基AL1916WA(两者电路板一模一样),还有个位号F200的标记为W的保险贴片一只,用细铜丝直连.(第一次没有换这个就点不亮)
至此修好了第一台液晶

网友:
上面打错了,应该是55N03

网友(2009-11-10):
P60NF06也可以代换40T03GP

网友:
都可以,都是N型MOS,参数都高于40T03GP

网友:
是的 功率问题大小问题!!

网友(2009-12-18):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我修的正好是宏基AL1916WA,原先查到坏的是一个40T03GP和两个25V 220UF的电容,换上去灯管也是还是不亮,没注意查到那个贴片的保险。谢谢,学习了。40T03GP我代换的是60N03S。

网友:
用主板上CPU供电部分的大MOS管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