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P(Z99H)触发电流0。8后几秒掉电

楼主(2009-10-03):
ASUS A8JP(Z99H)943GML集成显卡,
   故障为,,触发电流上到0。8A后几秒掉电。

   量测各个分组电压CPU1。05V    内存1。8V 内存VTT 0。9V,NB1。05V  SN+NB1。5V  3。3V都正常,

   上CPU假负载时钟,PG 复位也都正常,只有CPU VTT0。69V不知是否偏低,

  测过CPU到NB的AD线正常,CPU到内存的AD线也正常,刷过BIOS了,

  SB和NB的各种电压正常,按压过SB和NB了,还是一样,

  测过BIOS的供电,时钟,复位,也正常,只有CS#信号一直为高电平,CPU没选中BIOS,没示波器不知跑到那了,感觉是CPU没完全过,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有修过相同机子的老大们,会不会是NB问题,但听说华硕这个板容易变形,不想就开做BGA,谢谢各位先了

网友:
遇到过一个Z99H,开关电压偏低,有时可以点亮板子,点亮板子后没了开关电压,最后没修好...

网友:
片选都没有跑什么显卡。南北桥都有可能

网友:
继续尝试,掉电后又触发,不停的试,感觉SB的温度竟差不多和CPU一样高,明显比NB高,因为N B只有一点点温温的,
         华硕的板子,很郁闷,没有MINI PC,想试下IRDY灯会不会亮,也没的试,这943GBM的板,集成显卡的,SB应不会比NB还烫吧!大家给点意见吧!测过SB到BIOS的AD线,正常,SB到USB的数据线也正常,又测了一次SB的各个供电,没测出那里有不对的,

   各位版主来帮下忙啊!不然我今天不过中秋了!!

网友:
高手是不是考虑太多了  如果是我 就直接搞显卡了

网友:
老大,这是集显的,那是不是要做NB了

网友:
记得用示波器测过bios的CS,不是一直低电平,是有波形的。所以你万用表测不出来它。

网友:
片选是有波形,但指针表是可以打到瞬间的高低变化的,数字的是反应不过来,我有在好的板上用指针表测试过的

网友:
这种是外接的显卡板吗.型号是NV 8X的,显卡是通病.
今明年,将会是华硕低端机的维修高峰期了,但网上资料太少了.
这些天都在不断的找寻.

网友:
先換BIOS吧
如果還是不行就只有換南橋囉

网友:
回楼上的,是集成显卡的,943GML,,已经刷过BIOS了,谢谢楼上的建义,

网友:
加焊NB,这是我修华硕的一点经验

网友:
这片板子,还没动手,呵呵,因主要是想多听些建义,手头上反正也好多事,客人也不急,谢谢大家的建义

网友:
ICH是82801GBM吧他工作是稍微要烫一些!像你这种还是先看看ICH的问题,NB有点冒险,而且我们在公司用过回焊炉的方法成功率都不是很高,你用假负载时你量到的CPU_CORE,CPU_VTT就是要和上CPU有点出入的,你可以再用一片板子试试,但这两组你同一片板子量下来差的不大才对,
量测各个分组电压CPU1。05V

   上CPU假负载时钟,PG 复位也都正常,只有CPU VTT0。69V不知是否偏低,
应该说是这个cpu_srt是低的!你看看南桥的PCIRST,SYSPOWERGOOD,CPUSTOP,CPUPOWERGOOD还对不对吧!这些是开机必须的信号!你这块板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电平!在NO BOOT里面较难修!
写这么好也给支持一下,评点积分吧!

网友:
是北桥集成显卡的加焊试试

网友:
那片板现在转手给师父修了,本人还是学徒,搞不定啊,谢谢大众客服给的建义,我加了你QQ了

网友:
华硕A8和Z99的板子都不是太好修,那个PCB做得相当的差,我之前用风枪吹过,刚开始吹就出现变形,做过一个南桥,板子严重变形,大家要小心

网友:
你这个板子的情况和我的板子差不多,我的板子是A8FM的也是集成的,电流可以上到0.55A ,板子上的等闪两次,然后掉电,一般闪三次就可以亮,开始我以为北桥问题,换了北桥一样 ,后来测到R5338有个转换电压没有,把这各芯片换掉,主板点亮了  ,但好景不长,第二天又是老样子 ,后来把南桥也换了,还是一样,不过现在发现南桥加热下,主板就能点亮,真是奇怪

网友:
转给老大修,最后SB和NB一同全换了,想到的办法全试过了,还是不行,换板了,最后

网友:
没片选没复位啊
感觉最大可能就是你CPU供电性能不良 再一个压压集显

网友:
我现在修的一个机器是跑0.17电流,指示灯全闪

网友:
还有多久才分页啊~~~~~~我能奋斗到

网友:
换CPU试试 没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