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P5SD1-TM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9-10-03):
华硕P5SD1-TM主板显卡报警,换了好多显卡一样,换显卡插槽,在本站下了个BIOS刷上也一样,不知是什吗问题

网友:
对啊!应该结合实际的情况来修,building能盲目啊!先查电压吧

网友:
是不是NF的芯片~如果是的话要怀疑桥哦~

网友:
以解决,是他旁边的一个管子因时间长氧化了,和PCB板接触不好。加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