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进系统一段时间后再死机这一来故障不好修,请谈谈维修经验

楼主(2009-10-03):
一块精英的am2主板,原来没进系统就死机。我更换cpu供电部分的电容后,进系统正常,玩游戏死机。现在郁闷呢?

网友:
不定时时机范围很广!内存供电或散热问题就解决过

网友:
重装系统和重装游戏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测量一下北桥的供电试一试。

网友:
接着换CPU或电源,内存.

网友:
我想再把主板上的大个头的电容全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