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E150 外接正常点亮 点屏不亮 <已解决>

楼主(2009-10-03):
客户拿来没待机经查公共端保险坏了  保险烧了先不加点初步判断后级19V对地12欧姆 明显不正常有漏电现象 方法外接两根线接到漏电断正负接对后 可调电源打到1.2V 然后用手摸看是那里发热 一个公共点滤波电容很烫取下OK 对地几百欧姆   上电有有待机 外接VGA点亮OK  于是装机  装好码跑完 点不亮外接还是亮亮 怀疑屏线没接好 反复拔叉没用  只好在拆  发现屏没供点 高压板有但是没控制电压  经查是SIS 302L图象处理转换芯片控制 开机没送出控制给屏的工作电压 于是我强加了3V但是只是白屏 我怀疑要不就是302L坏了 要不没工作 没工作有两点1.MCH控制没到 2.外围供电时钟复位没齐 于是查它工作条件 供电都 1.8V 3.3V 5V都OK 但是芯片没温度 于是换了新的  外接OK故障依旧  于是在查时钟 收发都起振了 PCIRST也有5V了 工作条件基本OK 按理说成立条件那芯片就是坏的 芯片也换了没理由了 打开图子一看 还有一跟控制信号是从ICH送到MCH 同时也给302L也有了3.3V 其余的都是MCH过来的一些图象模拟信号以及川行时钟  这时不用在想了 直接上BGA加焊MCH 还是没用 想了想不会啊工作都成立了 100%MCH在取下重植细珠上BGA 加电外接OK 在用万用表测瓶供电5V有了 上屏加电 方正LOGO有了装机靠机2天OK

网友:
一台机有这么多故障呀
用心了

网友:
隔离电路也跑出来这么多问题,LZ真的细心

网友:
楼主,你的文章怎么连个标点都没有?读起来好费劲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一定是高手!

网友:
如果楼主能配上图的话。 就完美啦!

我这种新手看不懂。。哎。。。

网友:
没有完全看懂,留下来慢慢看

网友:
在问下MCH是什么芯阿,是显卡吗

网友:
学习学习这么多的故障

网友:
问题多多。LZ很厉害啊!

网友:
北桥空焊,判断的方法不错呀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