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15无CPU电压

楼主(2009-10-03):
一个七彩虹的915主板无复位,量CPU无电压,RT9245A我换RT9248A,换过还是无电压,,还换过一个RT9602,故障依旧,,请前辈们是哪的问题了

网友:
南北桥不正常,CPU也会没有电压的,LZ还是好好测一下各关键点的电压再说

网友:
上价负载测时钟0.3V、PG0.25V、复位1.2V、核心电压没有、复位0.25V、VTT参考电压1.2V

网友:
,RT9245A我换RT9248A,换过还是无电压,,还换过一个RT9602------------------- 先购个原装回来!做维修配件要全,况且你知道那IC能代换?

网友:
明天去淘个RT9245A回来试试再说

网友:
高手来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板IDE1脚和PCI A15都没有电压

网友:
上cup 才能上电压的 ! 看看q管电压  有的华  座虚了

网友:
上假负载IDE和PCI的复位没有的吗?

网友:
上价负载测时钟0.3V、PG0.25V、复位1.2V、核心电压没有、复位0.25V、VTT参考电压1.2V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G应该是高电平,导致南桥复位模块没有工作,所以IDE和PCI的复位没有,也引起CPU电源芯片RT9245A没有复位,RT9245A不工作,所以CPU无电压。
查电源排针9#是否5V,再查这脚到南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