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联想显示器 开机亮度持续下降

楼主(2009-10-03):
接一同行客户,型号是LXM-L17AB ,, 开机亮度键没有按,屏幕亮度自动往下减,直到为零,屏幕图像都正常,,此时所有按键都没有作用,,, 是程序问题吗?本人液晶维修新手,,望各路高手路过给个思路解决一下。 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一般都是按键板漏电引起的,拔了按键还会吗?否则换一个24系列的存储器,不需要重写程序

网友:
按键板开关坏了,换个开关就好

网友:
大家好踊跃啊!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楼上几位说的都对,你有没有去执行呢?

网友:
对,一般是按键,就是那个小黑豆坏了

网友:
我自己用的也有这个问题,我这台几天出现一次,出现了把对比度,亮度重新调好又没有问题了,也没去修它。

网友:
啊。。 这个他都看不出吗。屏上有显示的。 要说清楚点

网友:
按键开关坏了,一个开关二毛錢, 五个才一元

网友:
按键漏电,全换掉

网友:
按键吧  应该

网友:
ECM刷一下 ,OK  ,感谢大家

网友:
典型的LEFT左键(减键)漏电,用万用表20K档测按键,一般在10K左右,,如果测试多次,只要有一次测得结果为几百,就是它了。可能取下再测按键,又是正常。我一般按键板的按键全部更换。

网友:
应该是按键坏了吧
先把它给换了再说
要是还不行
那就可能是MC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