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显屏短路

楼主(2009-10-03):
接一杂牌显示器,开机白屏,测屏供电保险烧坏,换后,开机灯亮一下就灭,知道是屏电路短路,遇到这种问题,如何下手,

网友:
加个小电压烧烧,摸摸

网友:
是的,是屏供电的保险烧了,拆了一个小芯片61RZ可以开机了,但花屏,找不到这个小芯片,所以放弃了,屏上面的芯片很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