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维修,不知道什么样的元件用什么工具焊接好。那位大 ...
初学维修,不知道什么样的元件用什么工具焊接好。那位大侠指点一二?

楼主(2009-10-03):
初学维修,属于菜鸟中的菜鸟。希望各位高手不要见笑。
问的问题也有点幼稚。
但是希望不要嘲笑我。
在
主板维修
中,如何选择适当的工具维修相关的元器件。
最好详细些。
是不是一把电烙铁就可以维修大部分的元器件。
希望高手们给我个回答。
再次谢谢、
电烙铁

网友:
电烙铁可以换主板上的电容,还要哄枪哄主板上的元件,如果哄桥的话那就要用到锡炉。

网友:
主板维修新手工具套装
要想干好,这是起码配置
基地淘宝有售
要是已经有了的工具
自己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