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机器解密求助

楼主(2009-10-03):
各位大侠,小弟接一老ACER的机器travelmate 620开机密码。把密码芯片干下来了,用编程器读出BIN档文件但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去解。小弟从未做过解密方面的工作,特向各位大哥求教!谢谢

网友:
用得着取BIOS吗?主板电池放电你放过了吗?

网友:
各位大侠,小弟接一老ACER的机器travelmate 620开机密码。把密码芯片干下来了,用编程器读出BIN档文件但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去解。小弟从未做过解密方面的工作,特向各位大哥求教!谢谢
引用 网友A:

1:请问你取得是那个芯片? 93? 24?

2:能不能把你使用编程器读出来的文件发个附件上来? 大家也好分析分析

3:你这么笼统的提问,估计能准确回答你的人很少。

网友:
用得着取BIOS吗?主板电池放电你放过了吗?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取BIOS,是取得一个芯片。

据楼主说是密码芯片,但是楼主没有说芯片的名字,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密码芯片,也许是MAC地址

网友:
主板上有两个EEROM,一个是24C02W6,一个是ATMEL128。

网友:
这是刷出来的代码,兄弟门帮看看用什么软件能解。多谢了啊

113 Bytes, 下载次数: 1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说了半天,也没有见你说是那个芯片读出来的文件,难道说个芯片名字很为难吗?

这个估计是mac地址,

网友:
ATMEL是密码IC

网友:
就是就是,快把ATMEL128芯片刷出来代码,上传上来,让众高手发挥一下破解功底。

网友:
可以看看我这个解码对不对应该是  QQJ  吧!试试。

网友:
100373可以看看我这个解码对不对应该是  QQJ  吧!试试。
引用 网友C:

非也非也,这个是MAC地址,并非密码芯片,

网友: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本来顾客的笔记本不亮加焊显卡亮了,可是开机有密码,至今没有破解出来,等待楼主好结果分享一下

网友:
to 胜哥 :
把密码芯片(24RF08或93C46)里的内容搞出来,传上来,我免费帮你破解。qq:469245212
发给我也行   xjh5078@163.com

网友(2009-11-05):
挖嘎嘎,楼主说的是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