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迪主板跑FF

楼主(2009-10-03):
一块昂迪845GV主板上假负载测试CPU主供电1.45V,时钟0.35V,PG1.4v,复位1.1V.北桥有微温。
按复位键复位正常。如果上真U复位灯常亮。CPU供电0V。U不热。请教应该如何检查维修。

网友:
CPU供电正常的话,考虑换个CPU试试,复位常亮,直接检查复位电路,南桥,IO,门电

网友:
清零试下,压桥和座子开机看看!

网友:
换U是一样结果。上假负载测试全部正常。上真U就不行。

网友:
上真U就无CPU供电电压。很是郁闷,不知从那下手。

网友:
查VID线路,论坛上有相关的帖子!!!

网友:
查了VID线路,CPU直接与电源IC连接。装上U后测U的供电脚只有5欧姆。装上负载测供电脚51欧姆。不知道是那短路了?

网友:
看内存供电,个人感觉北桥挂了机率最大

网友:
假负载与真U的区别在哪?为什么上假负载主板的各个供电正常,各个复位时钟都正常。可是上真U的时候跑FF,复位灯常亮。U没有主供电,NB,SB不发热。整个主板不工作。按NB,SB也一样。该怎么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