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7200-7300-7400-110M是否通用?!

楼主(2009-10-03):
如题
NV显卡太爱坏,一堆小型号
有坛里见有高手7200代替原110M(相反110M也可以代替7200吧!!),于是我就冒出一个想法:7200--7300--7400--110M之间是否可以自由代换?????
如果是,那以后我们手中只备一种芯片不就OK了???
遥祝大家中秋快乐!
芯片
显卡

网友:
我手中刚好有几片显卡坏的板子……这个想法一直都想问了,真是怕想法太傻。。。
前几天在坛里(本本波师傅的贴子?)好像是用7200代替了110M于是我就有了此贴。。。
请大家发表下实际的建议
谢谢

网友:
群里问过几个人,好像貌似110M 是个性能改良的品种?

网友:
110M和7400t都是改进型

网友:
可以通用

网友:
只知道7400可以待用7300 有些板子换上去会屏不显,74的换72的 没换过,7300跟110M是通用的,至于改良版 是看芯片的生产日期的 09年的芯片一般都是改良过的,至于怎么改良的也不知道,只是返修率比之前的要低很多!

网友:
有一次7400换7300没成功

网友:
我都是 7200 换 7300 的。。
卖芯片的告诉我 7200 7300 7400 都是通用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师傅朋友们帮助
明天能到几片7300和7400的,(分别代换7200及7300)
期待我的显卡能换成功。。。
到时我在发表下换卡情况

网友:
没换过
如果可以换那就太爽了

网友:
HP DV2000 7200芯片,换7300 OK!完全正常,整下午跑3D。。。。呵呵
散热也做了处理,应该没多大问题了。
继续发现中。。。
昨天又接了一个HP的本子,本子被客户拿走了,显卡核心比7200的大多了。N-86-A2?? ?记不全了,也不知道这个级别的又怎么个通用法。。。
哎,接触的太少。。。
努力潜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