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植珠时钢网变形导致失败怎么办?

楼主(2009-10-03):
我用一种很薄很小的钢网和植珠台做BGA植珠,然而一加热钢网就严重变形,导致植球失败,怎么解决?是不是有什么窍门啊?用的植球台如下图:

网友:
大网需要取网加热,要不准变形

一般网的面积越大,厚度越薄,就越容易变形

网友:
你这要取下钢网加热

网友:
我一般是在焊台上面温度设置一下让他自己焊。回流了就OK。温度要够。不会变形哈哈。。。。。风枪对吹肯定不行。再说你那种网不能直接加热。再加热你的网就挂。

网友:
谢谢大家指点,是要取下钢网加热,否则不管用BGA焊台加热还是风枪吹都会变形

网友:
那个植珠台550吧,被骗了幸好我没有被骗过,买了一套钢网,说要加厚,结果还是发薄的给我,妈的,后来用摄像压着中间没有珠子的地方吹,也不变形了

网友:
补充上面打错字了,应该用摄子压着中间没有珠子的地方,然后风枪带网吹

网友:
取下钢网吹,100%OK

网友:
BGA焊台来做是不会变形的。红外的就不会了。。呵呵。我经常放在焊台上做。设置好温度到了就OK了。很简单的。

网友:
楼上的师傅,你的植珠曲线怎么设的?还没试过。
不会是和无铅(有铅)主板摘桥一个温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