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845DE 找不到声卡

楼主(2009-10-03):
故障:找不到声卡,检测不到新硬件,“设备管理器”窗口中也没有声卡选项,请教高手给个维修思路,(本人不是专业搞维修的,请尽量详细点,有图文并茂更好,谢谢!)

网友:
看了下芯片 ALC101的,应该测哪几脚,分别电压是多少? 谢谢

网友:
换声卡芯片或者换独立声卡

网友:
请.检查..声卡..跳线..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LS看清楚  “设备管理器”窗口中也没有声卡选项”,跳线没跳是有小喇叭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也是不认板载声卡,ALC101心片,我测过1、9脚有3.3V。38脚有5V。连晶振的2、3脚有1.33V和1.73。到这里我没办法了???
高手帮帮忙!

网友:
我的以经修好的,ALC101坏了,去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8647-1-1.html

网友:
安装声卡驱动

网友:
测睛声卡的供电和复位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