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FFFF

楼主(2009-10-03):
有块845华硕的主板,跑FF,CPU,VORE电压正常,芯片,内存电压都正常,但是好像复位灯一直长亮,

网友:
复位电路看看  IO 南桥

网友:
但是好像复位灯一直长--------------换I/O试下

网友:
看看上拉门电路之类的!

网友:
FF CPU 没有工作……
我觉得你应该主要测量一下 CPU 供电,  如果MOS管,电容,电阻都好的话!就测量电源管理芯片的VCC
  VID  PG…… 看看可什么异常……
我的一点建议…… 错了  你别怪我啊

网友:
同意楼上~~复位开关短路也有可能~~

网友:
主要测试CPU电压  在测试IO问题  有无短路情况

网友:
CPU没能复位,很低才0.8V左右,PCI插糟里没有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