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865PE 点不亮

楼主(2009-10-03):
GA-8IPE1000主板,客户送修
点不亮,经测试电压齐,直接刷新BIOS(有一点点经验)找了一个GA-8IPE1000G  BIOS刷新
开代码应该显示了,接上显示器(心中正高兴又有钱钱赚了),插上鼠标键盘。点亮检测IDE设备,按键盘设置BIOS,
居然不能动,测试PS2电压只有一个5V,换掉排容这些,无效,取下键盘测试有电压,干脆直接把排容扔掉,故障依旧,想是
IO芯片有问题了,换了一个无效。正纳闷中,想想就只动了BIOS,在官方下载了一个原型号刷新,上机测试一切OK。
本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写出来希望大家不要学我乱刷BIOS,有点故障真的千奇百怪的。

网友:
不错……
这样修主板 速度 挺快的

网友:
LZ的修板能力还真的是不能小看啊!这新手都知道的BIOS不能乱刷。还走了那么多弯路。60周年你就是这么浪费的吗?

网友:
要真正的悟到 不是学到

网友:
是三板斧,刷BIOS是试试,简单入手。键盘不用用,电压没有,修电压,在后面的换IO,还是不行,就得反思了,才有了在重新刷新BIOS

网友:
ga做的好就是网站都有驱动和bios下载,这块板有2个版本,上次我也有这块板,直接刷bios搞定

网友:
GA-8IPE1000主板,客户送修
点不亮,经测试电压齐,直接刷新BIOS(有一点点经验)找了一个GA-8IPE1000G  BIOS刷新
开代码应该显示了,接上显示器(心中正高兴又有钱钱赚了),插上鼠标键盘。点亮检测IDE设备,按键 ...
引用 网友A:

刷技嘉BIOS一定要注意版本之分。同一种型号的板要看后面的如(Rev x.x).一定要对号入座。
举个列子:
GA-8IG1000 (Rev 1.x),
GA-8IG1000 (Rev 3.x),
GA-8IG1000 (Rev 2.x),

在他们之间,比如把GA-8IG1000 (Rev 1.x)的BIOS 刷入GA-8IG1000 (Rev 2.x)后,主板一般可以点亮,但会出现奇怪的问题,最常见的就是键盘不能用

解决方法:
一定要到技嘉官网去找BIOS。
但是有的技嘉板后面不会标(Rev x.x),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对应官网主板图片,看下是否跟手上的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