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电视机字符和画面滚动问题

楼主(2009-10-03):
该机用LC863524C+LA76810芯片,场输出芯片是:LA78040N,现在的问题是,开机2分钟内什么功能都是正常的,2分钟后,电视的字符上下翻滚,(见附图)但图像正常。再过10分钟后,只能听到声音,没有图像,屏幕是黑屏,有很暗的光栅,关机摸场输出块散热片很烫,查CPU的场逆程脉冲电路,未发现异常。请师傅分析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关机10多分钟后,重复以上的问题,我认为是有元件热稳定性不良,不知如何做起?)
另:35V1000UF电容鼓包,我已经用新的换过了,场块周围电容以及场块都代换过了,甚至我买了一块LA76810芯片代换也没有修好,测试5V,12V,B+,G2电压,G1直接接到地的。可能的都试了,无效。甚至我还刷了24C08的芯片,结果还是无果。这个问题我搞了几天,真是晕了。

请求版本不删我的贴子,我知道论坛里主要讲电脑,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也是带修电视的,所以请求你们的帮助。谢谢了

网友:
检查行脉冲,和CPU旁边的电容,有条件的情况下,换下CPU,有可能CPU挂,哦对了检查下场扫描电路

网友:
查电视机电脑集城块晶振及字符电路丶应该是晶振及字符电路元件有问题

网友:
还有检查下视放 别的上面都说了

网友:
暗了灯丝有没有在亮啊。!!!!!!!!!!!!!!!!!!!!!!!!!!!

网友:
检查脉冲电路。

网友:
可以试用一个方法,用把风扇狂吹着电路板,看画面过2分钟后是否还正常,然后就可以断定是否是因过热引起或是损坏引起的。如果情况依旧有可能是CPU。

网友:
直接换场输出集成LA78040吧!

网友:
查场块的外围元件,重点是场电路至CPU的那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朱师傅,暗了后,就好像场频频率太低了,字符和图画抖动严重,显像管灯丝正常电压也发亮,G1和G2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l回这位师傅,场块我已经换过全新的了,无效,场周边电路也检查了,升压电容都代换了,都不行。现在我在检查CPU字符电路,但是我不明白,CPU的字符显示和图像会互相影响吗?现在我的思路没有方向了!

网友:
这种事先测电源电压是否一直稳定。
字符上下游走,场同步信号到CPU的线路可能的故障。查一下CPU电源5V稳定吗。
CPU一定没坏。字符电路一定没坏。场IC有可能坏
快点修好。钱就来了。

网友:
你是不是用显示器改的电视机?偏转有没有改动过的?

网友:
这个问题 在排除时要得出分水岭:第一字符上下流动说明故障大概在CPU字符电路及行场脉冲电路(有条件用示波器测下行场脉冲是不是正常);第二当黑屏时把高压包加速极电位器调高看屏幕是什么光栅是白光栅带回扫线还是光栅几行不正常或是水平亮线;第三当黑屏时用遥控或按电视面板按键看电视有反应没有及有没有字符。这三个问题你先试一下再发表上来我再帮你分析

网友:
看图像上的字符,只是垂直翻滚。
我认为,首先到CPU的行逆程脉冲是正常的,但是场逆程脉冲有问题。
如果场输出IC 3脚到CPU间的电路无问题,且场输出IC及周围的电容也已更换(特别是3脚外接的升压电容),则需要考虑场输出IC 2,6脚间的升压二极管是否有热击穿的迹象。
通常升压电路有问题会导致场输出IC烧掉,但也有例外的情况,例如图像上部卷边,有回扫线等。黑屏有可能是因为场逆程脉冲消失或幅度不够。
另外不知楼主是否测量过字符跳动时场输出IC5脚的电压?一般较为接近场电源的1/2。

网友:
太历害了电视机也可以组装呀

网友:
换个场集成块。就好了。

网友:
楼主快来说下结果啊~我也想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目前可以排除是CPU,LA76810的问题了,今天在测试过程中,用电压档测试78040场块外面的那个4。7UF的电容的时候,突然字符就恢复正常了,但是表笔一松开,字符还是跳动,接着检查图中4。7UF电容及周边元件,结果未发现有不良元件,用新的78040代换无效。后来干脆100K的电阻,一端接地,另一端接4。7UF的电容正极,结果字符是正常了, 但是在播放图像时又不能显示了,再次限入僵局。明天再试试将电阻加大看行不行。请师傅指点,是否只是场扫描出了问题,徒弟我对这个电路不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这位师傅,你的1 个问题我无法验证,因为我没有示波器,但我测试了CPU的17脚(场回扫脉冲)和18脚(行回扫脉冲)电压,17脚是5。3V,18脚是4。3V,还知道是不是正常,不过我检查了行/场回扫通道无异常元件
                 2个问题是,黑屏后,调加速极电压,也看到是黑带在跳动,图像很暗。
                  3个问题是:只要字符刚开始在跳动的过程的前几秒钟,按遥控或者面板按钮还能控制,几秒钟后,按遥控或者面板按钮都不能控制。

这台机除了CPU,高压包,行管,电源管大件没有代换,其它的差不多都换了或者检查了,无异常,真是伤脑筋啊!不赚钱是小事,主要是弄个明白啊。

网友:
我遇到过图像跳动的,换空白储存芯片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这位师傅,你的1 个问题我无法验证,因为我没有示波器,但我测试了CPU的17脚(场回扫脉冲)和18脚(行回扫脉冲)电压,17脚是5。3V,18脚是4。3V,还知道是不是正常,不过我检查了行/场回 ...
引用 网友E:

你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就值得我们学习了,我曾经修一台组装机也是开机现字符几个大字,CPU存储器换了不行,最后查出为32M晶振坏了,组装机跑台的问题也郁闷!哎!!

网友:
如果都代换了。那你就到工厂模试去重新设置了、

网友:
建议楼主拍个实物图出来,大家也好帮你分析,你这电视机,是CRT显示器改的?还是原装的电视机显像管啊?

网友:
不妨把刚开机时场输出IC各脚的电压,以及故障出现时场输出IC各脚的电压发上来。
增加电阻会改变场输出的工作点,当其工作点偏离中点过高时场输出IC内部的升压电路将会失效。意味着3脚将不会再有升压脉冲出现,而CPU所需的场逆程脉冲正是取自场输出3脚,经由一个三极管组成的倒相整形后取得。所以测量各脚在故障出现前后的电压是有必要的。场输出级的工作点由1脚和7脚电压决定。
另外,小容量电解电容最好采取替换的办法,有时测量并不能发现问题。

网友:
今日也修一台同样问题的组装机,  开机十分钟后字符跳,再过会就全部跳,芯片完全一样,是场输出滤波25V 1000uf 问题,电容外观和容量也没有问题,但是代换后就好了,开机2小时没有滚动了,也很郁闷为什么这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