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适合新人维修思路分析(转载)

楼主(2009-10-03):
主板电路维修经验(转)

一、NO POWER维修方法
先了解一下PC-DL的Power ON Flow:
No Power的一般维修步骤:

1. Check 5VSB、3VSB和PWRBTN#(3V OR 5V)是否OK。

2. 插上电源,按下PWRBTN#用示波器量PSON#信号看它是否拉Low,如果PSON_PWR#已拉Low但是ATX POWER
   还是无法供出电源,这种情况是由于电源内部保护路动作了,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主机板上某
   部分电源之间相互短路或者对地短路。对于这种情况主要检查主机板上的+12V、+5V、+3V和Vcore
   有没有对地或相互之间短路。对于PC-DL机板主要多的问题出现在Vcore这一块,遇到这种现象需要量
   一下Vcore那里的一些MOSFET是否有短路现象,还需要量测一下四个ADP3418的各Pin的二极值是否OK。
   若PSON_PWR#还是为High,则看下一步骤。

3. Check PSON_PWR#这条线路是否OK。(用电表量PSON_PWR#从ATX POWER到显卡保护电路)

4. Check PSON#是否有动作,如果动作正常,则检查显卡保护电路是否工作正常。

5. 若PSON#没有动作,则Check南桥发出的SLP_S3#是否有正常发出,如果OK遇更换Super I/O。

6. 若SLP_S3#没有正常发出,则先检查32.768Khz的振荡器是否起振,如果振荡器有电压但不起振,则更
   换振荡器。对于无电压的,先Check振荡器两脚的二极值是否正常,再Check到南桥的3VSB是否正常,
   如果都OK则更换南桥。

7. 若32.768Khz的振荡器是正常的,则再检查Super I/O芯片发出的RSMRST#这个讯号是否正常。如果
   RSMRST#是OK的,则可以试着更换南桥。如果RSMRST#不正常,则检查供给Super I/O的5VSB是否OK,若
   都OK,则更换Super I/O芯片。

显卡保护电路原理图

工作时,红灯不亮,AGP_Volt3V#为High,Q14打开PSON#与PSON_PWR#导通。
当显示卡插错或没有插好时,TYPEDEF#就会变High,这样Q15打开,AGP_VOLT3V#
会被拉到地变为Low,红灯亮Q14关闭,PSON#与PSON_PWR#断开,这样就不能上电了

二、00 FF维修方法

对于00、FF无法开机的有好机种不同的现象,下面将分类加以说明:

1. DEBUG 上显示全点

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没有PCIRST#信号,要快速的修复这种现象首先就要了解主机板的Reset信号
产生的原理。下图就是PC-DL的Reset Map:

具休维修步骤:
1. 拿到这种机板首先Check主机板的基本工作电压,Vcore、1.5V、2.5V和1.8V。若有其中之一没有输出
   则检查该电压供电的相关电路。

2. Check RSTCON#是否为3V,若没有则检查+3VSB和RSTCON#的二极管值是否正常。

3. Check 主机板的基本频率,供给南桥的14Mhz和33Mhz。

4. Check 南桥供给AS-016的ICHPCIRST#是否正常,若正常可考虑更换AS-016。

5. 若南桥没有输出的ICHPCIRST#,则Check 供给南桥的ICH_PWROK是否正确,若OK,则可考虑更换南桥。

6. 若ICH_PWROK有问题,则Check供给AS-016的+5V和BATT电压是否正常,若都正常,则更换AS-016。

2. DEBUG卡锁定后地址OK数据全为FF

对于这种现象主要是CPU没有读到BIOS的资料。BIOS的连接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走ISA总线,另一种走
LPC总线。对于PC-DL这个机种,它是以LPC方式连接的。

具体维修步骤:

1. Check BIOS上的ICHPCIRST#是否OK,正常的话有+3V电压,按下RSTCON#后这个信号会由高转低再转高。

2. Check BIOS上的PCICLK_FWH是否OK,正常的话用示波器可以量到33Mhz的频率。

3. Check BIOS上的FWH_IC是否OK,这个信号是用来设定BIOS处于哪一种模式,当高电平时表示选择了A/A
   MUX模式(ISA构架),为低电平时表示选择了FWH模式(LPC构架),在这个机板上这个信号会通过一
   颗电阻Pull Low。

4. Check BIOS上的FWHHINIT#是否OK,这是BIOS的一个初始化信号,正常的话用示波器可以量到+3V的电压。

5. Check BIOS上的LAD0~LAD3四个信号是否正常,用三用表和示波器量它的二极值及电压是否正常。

6. 若以上信号都OK,一般为BIOS数据空烧,可更换BIOS。

3. CPU不能工作

这种现象就是插上CPU与不插CPU DEBUG卡上跑的数据是一样的。

具体维修步骤:

1. 先Check Vcore电压是否正常,若不OK,则检查Vcore相关线路。

2. Check CPU的CPUPWROK和CPU_RST#是否正常,若CPUPWROK没有,则检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OK,若都
   OK,则可更换南桥。若没有CPU_RST#,先检查供给北桥的电压和频率是否正常,再检查南北桥之间的
   HUB-LINK线是否正常,若信号都OK,则可更换北桥。

3. Check Host Bus的频率和CPU的频率是否OK。

4. Check Host Bus的GTLREF是否正常,正常的电压为Vcore电压的三分之二。

5. Check CPU的TESTHI讯号是否正常,若没有正确供到CPU会出现CPU不能工作。

4. DEBUG卡上数据活文件

这种象现就是CPU已经能动作,但在读数据时地址或数据错误导至文件机。

具体维修步骤:

1. Check CPU的HA[3:31]#、HD[0:63]#、HDSTBN[0:3]#、HDSTBP[0:3]#和HDBI[0:3]#这些讯号是否OK,
   主要通过量测保护二体值来确定,对于若量到有Open或Short需要通过走线来确定是Socket还是北桥。

2. Check南北桥之间的HUB_LINK讯号是否正常。当DEBUG锁定跑单步时,在第一步时,DEBUG上显示的DATA
   和ADDRESS都不正确,如:DATA:FFFFFFFF  ADD:00BFBFD0,则先检查这些信号。

3. Check PCI接口的讯号AD[0:31]#、C/BE[0:3]#、FRAME#、DEVSEL#、IRDY#、TRDY#和STOP#是否OK。

4. 若以上讯号都OK,则可能是桥不良引起,更换时先更换南桥,再更换北桥。

三、Memory不良维修方法

这种现象主要表现为DEBUG卡檔E0或A8。

具休维修步骤:

1. 首先应目检DIMM插槽是否有缺Pin或折脚及周边的排阻是否有Open or Short。

2. 把内存分别插于每个DIMM Slot上,看是否有可以工作的Slot,若有则检查无法工作的DIMM的讯号。

3. 检查Memory的工作电压2.5V(在L47上可量到)和VTT_DDR(在Q55要量到)

4. 检查Memory的参可电压是否OK ?DIMM_VREF_A(在R157上可以量到)、DIMM_VREF_B(在R178上可量
   到)、M_CHA_VREF(在C176上可量到)和M_CHB_REF(在R130上可以量到)。

5. 检查各DIMM的频率是否正确,注意DIMM频率是由北桥发出,若频率不正确可先检查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6. Memory的架构是采用数组方式排列,所以MA是其Address,在要读取或写入数据之前会送出行Address及列
   Address,那DIMM如何知道是行Address或是列Address,就是以CAS,RAS为准。所以在维修Memory问题前可
   先行Check CAS、RAS是否有动作?(以示波器量测讯号是否有动作?)你可以一直按Reset使主机板一直重
   复Post的动作如此你就可以Check出此讯号是否有动作。若想知道详细动作及讯号动作的先后顺序可参可DIMM
   的动作原理。

7. 检查Memory讯号是否有问题时,我们采用电流量测法。(使用DIMM空卡)

8. 对于E0这种现象,可以先检查DIMM上的SMB_DATA和SMB_CLK是否OK。

9. 若以上都没有问题,则可考虑更换北桥。

四、25无显维修方法

这种现象主要是BIOS在做POST时抓主机板的所有Device,当有些Device抓不到时就会档在25

具体维修步骤:

1. 首先目检1394芯片(U11)、RAID(U13)和网络芯片(U5)本身及周围零件有无Open or Short。

2. 检查供给U5的25Mhz(在X2上可以量到)、供给U13的20Mhz(在X5上可以量到)和供给U11的24.5Mhz
  (在X4上可以量到)的频率是否正常。

3. 若是机板插了显卡才档25的可以优先更换北桥。

4. 检查上面三个Chip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U11的+3V、U13的+1.8V和U5的+1.2V电压。

5. 若上述都OK的则按下面的更换顺序来做U13、U11、U5、南桥和北桥。

网友:
五、P/S2不良维修方法

这种现象主要是键盘不良和鼠标不良。

具体维修频骤:

1. 先目检P/S 2 Port和Super I/O周围是否有Open or Short的现象。

2. Check P/S 2 上所用的+5V(在L40上可量到)电压是否OK。

3. Check P/S 2 Port上的KBDATA、KBCLK、MSDATA和MSCLK四个讯号的二极值是否OK。

4. 若以上都OK,则Check一下Super I/O上SERIRQ#是否OK,可用三用表量一下SERIRQ#这个信号的二极值
   是否正常。

5. 若键盘能响应,但会出现“KeyBoard Error”的提示,请Check一下Super I/O上的CLK48M_SIO是否正
   常。(在C140上可以量到)

6. 若以上都OK,则可更换Super I/O。

六、 Floppy 不良维修方法

对于Floppy不良主要表现为抓不到软驱或读写软盘数据时出错。

1. 先目检一下Super I/O周围是否有Open or Short,重新测试一下确定是否为Floppy Fail。

2. 进入CMOS内查看一下Main选项内的Floppy一项是否被设为NONE及Advance内的I/O Device Configuration
   下的Floppy R/W是否被设为Only Read。

3. Check Floppy的DENSEL#、MTR[0:1]#、DRV[0:1]#、WDATA#、DIR#、STEP#、HDSEL#、WGATE#、RDATA#、
   TRK0#、INDEX#、WPT#和DSKCHG#各讯号的二极管值是否正确。

4. Check Super I/O上的CLK48M_SIO是否正确。

5. Check LDRQ#这个讯号是否OK,若以上都OK则可先Change Super I/O。

6. 若量测所有信号都OK,测功能时Read Test Pass,但Write Test时好时坏,对于这种现象可以考虑更换北桥。

七、 USB 不良维修方法

1. 目检USB Port周围零件是否有Open or Short,USB_PWR跳帽是否有缺件及NG。

2. 用程序测一下USB功能,用以确定具体哪一个USB Port不良。

3. 对于测试Fail的,则Check供给USB的+5V电压是否OK。

4. Check供给南桥的CLK48_ICH(在C141上可以量到)是否OK。

5. 对于测试为某个USB Port Fail的,则Check相应Port信号USB_P+、USB_P-及+5V电压是否OK。

6. 若都OK,则先更换与USB Port相连的电感再更换南桥。 八、 Printer 不良维修方法

具体维修步骤:

1. 先目检Printer Port及Super I/O周围是否有Open or Short的现象。

2. Check一下CMOS中的Printer一项设置是否OK。

3. Check一下Printer Port To Super I/O上所有信号的二极管值是否OK,若有量到某个信号不良的,
   则Check该信号的相关线路。

4. 若以上都OK,则Check一下从Super I/O To SB的LDRQ#是否OK,此讯号用于DMA请求。

5. 若以上都OK,则更换Super I/O。

九、 COM PORT不良维修方法

具体维修步骤:

1. 先目检COM PORT,GD75232,Super I/O周围是否有Open or Short。

2. Check GD75232上的电压12V(1Pin),-12V(10Pin),5V(20Pin)是否OK。

3. Check CMOS内的COM1,COM2的设定是否正确(IRQ3,IRQ4)。

4. 先用程序测一下COM的功能看是哪个COM口不良。

5. 用电表量COM PORT上几个信号的二极管值是否OK。注意这个二极管值只是从COM PORT到GD75232
   的。所以还要量从GD75232到Super I/O之间的线路确定是否OK。若有二极管值不良的请走线查
   找相关问题。

6. Check Super I/O的CLK48M_SIO及SERIRQ#是否OK。

7. 若以上都OK,则先换GD75232,后换Super I/O。

十、 1394 不良维修方法

具体维修步骤:

1. 先目检1394 Port和1394 Chipset及周边零件有无Open or Short。

2. 测一下1394功能,用以确定具体的不良现象。

3. 对于1394 Chipset抓不到或ID抓错的:

   1. Check供给1394 Chipset的频率24.576Mhz(在C484上可以量到)和33Mhz(在C153上可量到)和电压是否OK。

   2. Check连接1394 Chipset与南桥的PCI BUS信号是否OK。

   3. 若以上都OK,则Change 1394 Chipset。

4. 对于1394功能单项不过的:

   1. Check 1394 Port上的TP+与TP-两信号的保护二极管值是否OK。

   2. 若二极管OK,可试着更换连接1394 Port与1394 Chipset中间的电感,对于这种电感我们无法测出
      它的电感量,所以只能试着更换。

   3. 若还是无效,只能更换1394 Chipset。

5. 对于所有功能都不过的:

   1. Check 1394 Port上的+12V电压是否OK。

   2. Check供给1394 Chipset的+3V、+3VSB和1394_VDD是否OK。

   3. Check 1394 Chipset上的中断请求信号REQ#和GNT#是否OK。

   4. 若都OK,则更换1394 Chipset

网友:
文抄公,量什么什么不正常,又没有说用什么东西用什么工具量,什么频率,什么电压就算是不正常,你这个不是常人的思路,都是些勾引贴,不知道作者要勾引读者买什么工具或者是接受什么培训的

网友:
老资料别发上来了,论坛很多!

网友:
太专业了 一般人看不懂

网友:
LZ你转的帖子……新人看了 未必能看懂…… 还用洋文 标记……

网友:
楼主来点笔记本的资料~

网友:
看的有点晕阿

网友:
都说新手。就说清楚点。还英文

网友:
看不明白。。我汗下。我是菜鸟路过。。不回贴不够道德

网友:
有用的,搞维修得多学习点英文。真好也是个机会,谢谢了

网友:
顶。/。。。。既然说是给新手看的能不能把那些专业的英文 用汉语注解一下。。。越看越迷糊。。。

网友:
有些专业的缩写不是太懂。不过十分感谢!

网友:
转贴转得真不专业啊!!!

网友:
不懂的到百度搜!什么东西都要人翻译过来。是新手就应该多搜几次,还可以增强记忆

网友:
虽然转过好多次了,现在看来其实很经典很到位,所谓新手维修思路,是指的是经过培训或自学的人,不是一点都不懂得人,要是都一点不懂,说的在明白相信大家也还是看不懂,我指看了no pwr很到位,再说了要是都用大白话说出来不就成了培训了,不是维修人员也进来学习,过一年半载的大街上就没芯片级维修这块牌匾了

网友:
这资料明显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