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rt显示器维修(开机指示灯不亮)

楼主(2009-10-03):
EMC 15寸显示器开机无反应指示灯不亮,用排除法更换了开关管和大滤波电容后故障依旧。主板表面也无明显的烧毁痕迹,保险也是好的。会听到主板里面有轻微的嗒、嗒、嗒 的声音请教大家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查电源IC

网友:
断开行,接负载   查电源IC

网友:
应该是后级短路了。。。EMC15的应该没有二次电源。。。主要应该是行部分了。。可以先拿掉行管试试。或断开B+试试。。。。行变也可能出问题。。。。

网友:
我将3842拿下,里面就没有嘀、嘀、嘀的响声了,换上一个好的3842还是不行。

网友:
这应该是循环保护中,你查用的什么电源IC,再查稳压保护部分的电路吧。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和你一样的情况的,是CPU供电的问题~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网友:
修过一电源也是有嗒、嗒响,把3842 7脚的100u更换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