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主板少见的故障

楼主(2009-10-03):
一技嘉8I845PE-RZ主板不能触发上电,拿掉BIOS电池可以触发上电,电池装上就不行,而且还要拔下电源插头等5VBS灯熄灭才能触发上电,上电后卡跑26自动断电。屏幕能看到自检。望各位师傅给予解答!

网友:
感觉像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都量了,很正常。卡都跑26了,且能听到自检通过的嘀——声。

网友:
上电池就不能触发,本人第一次碰到,郁闷!

网友:
重点查CMOS电路、南桥及IO

网友:
。恩 很郁闷 没有电池的供电 开启后还有自检。还能通过自检 亮了。。
你能确定无电池后可以上电吗?测试过肯定是吗/?

网友:
同行就没有碰到过吗?还有还有就是CPU ,显卡,内存都不上也会断电?

网友:
貌似有小型的电感 电容 二极管存在问题?我是说贴片的。。一同学习 等待高手分析

网友:
我肯定没电池,奇怪吗???

网友:
笨人正在火热修理中,发现了新问题----------强行开机后自检显示内存容量是随机错误的,量了内存电压为0V,感觉有眉目了,修好了跟大家分享。

网友:
哈哈 谢谢你的回复 我也等待你的答案呢

网友:
挺古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