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

楼主(2009-10-03):
能通电。上负载CPU电压有1。02V 接上CPU没有CPU供电没有电压。经测9202有输出1。22V。换过好的CPU试也一样。请教!

网友:
经测9202有输出1。22V---是给NB的,试换电源IC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的那个IC

网友:
应该是6566的吧!可以试下看下。

网友:
现在换了一个IT8266R CPU供电有1。02V 9202电压是1。2V。复位灯也有了。还是不跑马。请指点!

网友:
各部位的工作电压正常吗  这种应该是电源IC先换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