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电脑电源引起的奇特故障

楼主(2009-10-03):
一台组装机无规律黑屏,清理内存后正常,运行系统后查毒,运行十几分钟后,听见有异常响声,仔细一听是硬盘发出的,咯吱咯吱的,,键盘鼠标运行正常,但点程序都无响应,点关机也无反应,按重启键重启后找不到硬盘,听硬盘内咯吱咯吱声依然存在,故判断硬盘损坏,怀疑电压是不正常引起硬盘损坏,测+12V1185V正常,+5V4.85V正常,看来电源正常,更换硬盘后可正常启动,但进入滚动条后又听见硬盘响,接着出现蓝屏白字,排除病毒引起的原因,询问机主说在家也经常出类似故障,心想硬盘不会又坏了吧?又一想不可能啊!不会这麽快把!心有不甘,用万用表又测了一下电源电压,+12V11.85V正常,+5V1.45V,哈,找到毛病了,原来是电源惹的祸,更换了一个电源试机,正常通过。又测得电压:+12V12.5V,+5V4.9V。由此可以总结,电源不稳定引起的故障很容易让人造成误判。因在检查主板时,一切正常,全可以通过,一般不会怀疑到电源上,希望我的亲身经历对大家有一定帮助。

网友:
是的 遇上不稳定 时好时坏的问题时 换电源这一步应该首先考虑

网友:
系统老是蓝屏 硬盘有异响 不稳定 在排除硬盘没有坏道 系统没有问题得情况下 直接换电源

如果是电源问题造硬盘异响 一般这个异响声音很特别 基本上碰到这种声音我都是直接换电源
修复率100%

网友:
我倒是有一台机子硬盘经常响。不过是7G容量。不知道是不这个问题引起的。哪天换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