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联想品牌机478接口的主板经常不开机,两方面的故障所致

楼主(2009-10-03):
本人维修技术一般,可以说是刚刚入门,对于维修十几台联想台式机不开机的机器,都是同样方面的毛病。
  联想台式机主板大多数是精英公司代工的。
   最大的故障点是机器使用几年以后,开关按键损坏,按下开关,并没没有导通主板上相关的针,对于这类毛病首先拔下前置开关插线,找到对就原开关针,短接即可判断是否开关按键失效(注:联想的开机上的针脚与一般主板不一样,有很多主板并没有标上对应的字符,像这样的主板,有两种方法:1,在主板上找有没有标有记号的空位,上面虽没有针,但是电路与联想前置开关的相对应的针连接的,通过表的电阻 鸣 档即可找到对应的针。2,用表测量,一般开机针上是3.3V左右,至于地最好找了。)在更换前置开关的时候到注意,开关很难一下子打开,像家悦机型都是由提手取下后,看见黑色板,向前置方向推就可以取出,有些机型先把前置板取掉,方法是从前置左方轻轻的撬起上中下的三个卡扣,然后像开门一样,以右为轴心拉开,然后取下前置档板,但一切都要小心用力。取下光驱,取下开关顶上的塑料上盖,然后用小平口起子把开关上的两个小角按下去,在里面还有一个大的扣子,小心的搬动,即可取出。按着键,测量是否能导通。如果坏,换之。
   像上面的这种故障相对容易解决,但对于主板不开机,也很简单,测电池是否有3。3V, BIOS跳线上是否有3。3V,然后轻轻敲几下32。768的晶振,若有时又偶然的开机,那说明这个晶振的协振电容100%有问题, 我的解决方法很简单,屡试不爽,用风枪将那两个协振吹下,换上新的。没有也无所谓,开机,OK!
  我所说的只是相对就联想品台式机,478接口的,其它故障比较多,我下次再一一的举出我修过的主板的故障。

网友:
三星液晶711N 绿灯闪,无任何显示,按菜音也无图像。

本人以前修过一批,约有15台左右,是网吧的,在使用几年后,出现上述现像。打开,见电源板上的以个滤波电容豉包,(820UF,25V),换之,插电,不见图像,只见青烟一冒,发现高压部分的一个小八脚芯片烧坏,型号SP8M3,本人两个全换掉,别也换到3015,问题全部解决!注:3015价格很低,低的无法想像。

网友:
学习学习,希望你们有更多的好资料传上来,谢谢!!!

网友:
网线水晶头做法错误引起的的不可思忆的问题。
我的表弟刚学做网线头,对排线顺序没有搞准。我的一个堂哥在我那里买了20米网线,我表弟做好后给他,事后,我表弟回想排序有问题,立刻带着网线钳和水晶头奔赴他家。当我表弟赶到时,我堂哥已经接好网线,正在QQ游戏里酣战,我表弟见能上网,就返回。过了约半个月,我堂哥电脑中毒,重做系统后,网络怎么上都上不去,接到我的笔记本上,而我的笔记本却能上网,我把我堂哥的电脑抱到我伯家也能上,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最后回想起网线排序有问题,立即重做水晶头,网络一切正常。至于真正笔记本能上,以前以上,而重做系统后无法上,这个原因我实在是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