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8KDA31显示FF

楼主(2009-10-03):
小弟我这有一块磐正EP-8KDA31的板子,开机显示FF,是不是CPU没有工作?该怎么解决,肯求各位大侠帮忙!急!现行谢过!

网友:
上cpu假负载测下先

网友:
先测量下各供电是否正常呀

网友:
如果你不会测量各路供电
就是CPU的问题你也没有办法应付
它还分为供电正常与否
于桥的通讯是否畅通等等问题

网友:
CPU供电测了,没有1.5V,  12V有,怎么还有个8V左右的电压?

网友:
刚刚测量了CPU电压:12V有,1.5V没有?还冒出个8V多的电压?真郁闷?请教这是怎么回事?小弟我刚接触修主板,说的不详细的地方还请见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