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主板奇特故障让我走了弯路 原来是CPU引脚虚焊

楼主(2009-10-03):
今天上午接了一台主机     据客户诉说 前段时间这机子时而死机  而且没什么规律   最近更频繁了  今早起床开机 屏幕无任何显示
只好抱过来修    首先开机箱检查   一看主板是昂达N61GT    估计又是通病《北桥空焊》   插上测试卡    测得跑FF     用万用表测得主板上的各组电压均正常
问过用户要不要拿去保修   客户一口回绝不要去保修   主要是返修时间太长他等着机子用  给客户报过价格   开好收货单  叫客户2个小时来取机子
拆下板子直接加焊北桥后开机  还是一样测试卡跑FF    拆下CPU   发现CPU散热膏已干    抹上散热膏装上CPU    乖乖测试卡正常自检跑码   装上散热器再次开机
测试卡又跑FF   这时才知是CPU槽内部接触不良    加焊CPU座插上CPU   测试卡正常跑码自检   以为大功告成呢  将主板装回机箱后开机测试卡又跑FF   这时都不知怎么办啦   再次拆下主板用CPU测试灯座测得CPU槽没空焊   再次将CPU装回主板  测试卡跑FF     用一好3000+CPU试机  正常跑码自检通过   反复试机都能通过自检   我将客户的3600+装在我的主板上第一次能跑码自检通过   反复开机就不跑码自检   怪了   难道CPU还有这样问题   用酒精清洗针脚用风筒吹干  再次插在我的板子上  一样不跑码自检   蒙了  难道是CPU引脚虚焊    也没其他办法了   死马当活马医用850吹加焊其引脚   加焊冷却后上板子测试   正常跑码自检     反复试机都能通过自检  将主板装回机箱反复开机进系统  一切OK      这次真是让我长见识了   CPU引脚虚焊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我以前修个INTEL  P43.0温度一高就掉电,后来换个好风扇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

网友:
请教楼主,用850怎样加焊CPU引脚?谢谢

网友:
本人手上还有片非常奇特的CPU,754的速龙3000+,故障现象为上主板第一次能开机,关机或者重启掉电,在开没反应CPU风扇都不转,需要把BIOS放电才能开机,并且一切正常。

网友:
我手里面有个赛扬2.4的cpu。一上在一块原装intel845pei主板。bios马上坏,跑数e9.只有重新刷bios换一个cpu主板才工作。已经反复实验过。屡试不爽。头痛阿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CPU针脚虚的呢   记下了

网友:
850加焊CPU针脚

直接对着CPU脚砍就行了,HO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