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多开几次就好了

楼主(2009-10-03):
一台三星G19P十九寸正屏显示器。开机时亮一下,就黑屏了,屏亮的程度,不是正常的亮度,也就是比正常要暗一些,就会灭掉。
多开几次,有时要开十来次,有时三四次。发现不断电时,开关次数少点,就能正常使用。
要问一下,有谁碰到过这问题。这情况,有没有得修。新手,实在是搞不懂。本来以为是灯管坏,但是多开几次,就能正常使用,用一天,只要不关,都没问题。亮起来后,再关,再开也没事。
请友友人帮忙,我应该从哪里先入手。有修过的,请不吝指教。最有可能是哪个地方的问题。虽然多开几次,就没事,但是客户烦。想修好它。

网友:
是的,没拆过。明天准备拆拆看。
最简单的判断也是这样。
因为机器是别人的,先看有没有先行先知的友友有修过,这样可以减少走弯路。

网友:
应该是电源上电容坏了3个

网友:
我感觉应是高压输出的保护电路有问题,你把保护电路断开看看

网友:
在三星G19P显示器中,一般都是两个820UF/25V 电容与一个470UF/35V电容坏了,换上就好了,坏的现象也是你说的这样。

网友:
应该就是电容爆了

网友:
类试的情况也遇见过几次 换了电容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见过,毛病差不多,不好开机,一开机热一会就没毛病了,当时没开壳感觉问题不简单,后来一开壳愣着了,问题特简单,电容爆了

网友:
我碰见过按键坏了出现此情况,大多是电容鼓包引起。

网友:
不开壳不知道,一开壳就知道.天知地知我知.

网友:
电容可能性大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我修过一台明基显示器就是类似故障,因高压板和驱动板电容鼓包造成的。更换就好了!

网友:
这型号显示器这样的问题不用讨论了百分百是电容坏了,我修了一百多台了,我自己网吧就是用这型号显示器。是05年生产的。

网友:
看来,这个是通病了。对,就是三颗电容爆了。两颗是870UF/25V的,一颗是470UF/25V的。
论坛真是高手如云阿。
谢谢各位友友的指点。我下午就买电容去。呵呵。问题解决。

网友:
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用25V1000UF或是25V1500UF的代换,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