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秋写一点维修小过程

楼主(2009-10-03):
                             DEEL  PP04 板号LA 1721
故障:接来时待机0.05有时0.01,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检测:打开机器一看没有修过痕迹,测试待机3V   5V两点没有电压,测试EC CLOCK没有波形,测试SB  CLOCK也i没有波形。
初步怀疑待机问题带来问题,测试如图

测试的图中所有电压后,把3V  5V 上下管G 和ERF,全部都有瞬间波形,测试到此时没有了思路了,感觉好难修了
2:在此感谢: 无边老师指导和给我图纸先把SB的电容全部测试一下没有发现什么可疑,把大的基级电容和两个电感换了,故障依旧没有办法,休息一下催根香烟,在搞,

3:偶能发现B++++脚电压会慢慢下降,因电容全部拆了,马上测B+电压正常,暗喜问题找到,换PL10,待机马上就可以上0.10  只能写到这里;

开机可以跑马,一看电流直接从1.2A,才开始跳变,不对经过几次尝试触摸发现USB供电8脚TPS2042好烫怀疑坏了,一时没有2047拆后直接供电给USB测试可以进XP,USB接口还是不好用,由于今天中秋商场提前下班没有时间修下去了,明天继续相信后面应该好修USB实在不行就换一个一样的TPS2042。

总结:电感会这样出现问题很少,个人认为可能是电感性能下降,行时给电容充电,电流大时就不良,所有会慢慢下降电压,{可能写的不好,望高手指点}

网友:
感觉一般,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戴尔的什莫机型呀,不要说电路板的号

网友:
这贴给我们指引了不少呀.因为我们初学自学者都有个通病
从大点下手,很少去想小电感或电阻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
电感出现这种问题真的很少,

网友:
:偶能发现B++++脚电压会慢慢下降,因电容全部拆了,马上测B+电压正常,暗喜问题找到,换PL10,待机马上就可以上。
  我看的有点迷糊~

网友:
:偶能发现B++++脚电压会慢慢下降,因电容全部拆了,马上测B+电压正常,暗喜问题找到,换PL10,待机马上就可以上。
  我看的有点迷糊~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电压慢慢会下降,这个情况可能很少见到,但是确实是这样,所有发贴给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高手啊,厉害,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问题电感比较少。学习了

网友:
有的会这样,不过如果最初楼主用加热法。会更简单些。

网友:
这样的情况肯定有了
短路了么

网友:
经验啊,以后遇到此类问题可以试着解决了

网友:
现在高手好多啊,修本我基本还没什么思路,乱乱的,还要加强学习啊

网友:
直接飞得了,这么麻烦。

网友:
不错,DELL很多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DELL的本本电容和电感出问题比较多

网友:
看来还是要多了解各信号的作用去推断故障

网友:
确实思路不错,学习了,顶上

网友:
首先。楼主无私的奉献精神。绝对值得大家去学习的。再有,思路还算不错。。我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偶能发现B++++脚电压会慢慢下降,因电容全部拆了,马上测B+电压正常,暗喜问题找到,换PL10,待机马上就可以上。
楼主此处来了个大转折,拆电容正常了,结果换了电感? 能讲你的理由吗

网友:
嗯,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

网友:
我也在想29楼的说法.即是电感有问题,怎么拆了电容会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