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巨热”修复记!

楼主(2009-10-04):
今日遇到一块MS-6552(16552-10A),待机状态下一切正常,触发后北桥迅速升温,手放不上去。目测主板各部件正常,无烧伤痕迹,进行上电前测量,各路电压输出对地阻值均正常。上假负载和打值卡,冒着北桥被烧毁掉危险触发,迅速测量各输出电压,发现没有VDDQ,跑线路测得VDDQ由一个15N03场管转换得到,拆下15N03,测量发现DS正反均有值,明显已经坏掉了,更换,开机,可以正常跑码!此板修复。

网友:
一般我修VDDQ没电压都是南桥巨烫,还没遇到过北桥烫的~~以后留意一下

网友:
呵呵  。是 吗,学习拉啊

网友:
有一块能正常使用的富士康板,北桥会在较短时间内升温,最后死机,量各部件正常,到现在都没能搞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块北桥很烫的板,查各项电压均正常,找不到问题,郁闷

网友(2009-11-03):
想不到!只遇到SB少组电压发烫的。。。有没有高手说说原因啊?为什么少组电压会发烫?

网友(2009-12-09):
我也想知道,SB到底有哪些电压。2.5V  1.8V(小南桥、VIA.5V(大南桥)  还有什么?请说说,另外北桥都有哪些电压?

网友:
一般缺电压都是NB 发烫 还没见过 SB发烫的。

网友(2010-03-08):
学习了,手上有一块技嘉8IPE1000-G的板子,一插四芯12V就保护,后查一供电管短路,没找到同型号的,就从别的板子上拆了个装上,倒是能上电了,但是北桥巨热,赶紧断了电,后又试了一下,麻烦了,内存条下面的两个管全爆了,不知这个还能修好不,该从哪儿查起,请教了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