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 上电烧MOS管

楼主(2009-10-04):
小弟第一次发帖子,基本上都是在潜水,应为自己的水平太菜了!上个月刚参加完九期的远程主板培训,心里才有点底子,来发帖子向大家学习。

杂牌845G 拿到手 大12V插口短路,上管坏,换,上电可以点亮 以为正常了
     关机,在次上电,断电保护,刚换的MOS管烧掉了,把驱动IC和控制IC 所有上下管全换了! 还是烧原来坏的MOS管,换之烧之,换之烧之,无奈加无语。
    在课件上看到 供电电路中的保险电阻      2R2 的没坏,取下来测量的!
          还有一种就是供电电路中的耦合电容坏
课件内容:
我们可以通过查询供电控制IC 的 DATASHEET 的方法,来查询相应的控制 IC 的 ISEN和 BOOT 信号具体脚来是多少脚,然后查对应
的耦合电容是否有掉件或漏电。具体方法是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量测 ISEN或 BOOT 信号脚上的对地阻
值,并与另外几相供电的 ISEN信号脚和 BOOT 信号脚的对地阻值进行对比,如果发现有对地阻值偏低的
情况,则首先摘除相应的耦合电容,然后再进行量测,如果对地阻值比原测量值明显增大,则说明该电容
有漏电情况,需要进行更换(一般的线路中,此类耦合电容的容值均为0.1 uF,即标称为 104P的电容)如
果仍处于短路状态,则说明电源控制 IC 损坏,需要用同型号或替代型号的 IC 来进行更换。

我的问题是:
我们可以通过查询供电控制IC 的 DATASHEET 的方法?      是什么方法?  英文DATA是数据   后面不知道是怎么了?
怎么查询ISEN和BOOT信号脚位?
在网上下载的PDF上面没有标示啊?没有上面课件说到的 ISEN 和BOOT信号脚位?
怎么区别驱动IC和控制IC?有什么不一样的?这块板是RT9602和RT9241A 请问那个是控制IC?

拜托各位解答一下我的问题了!小弟无限感激!

网友:
自己留个位置!呵呵!我没有灌水啊!管理员不要扣我的分啊!!!!

网友:
也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懂。告诉你个方法我把这个芯片的PDF传上来了。你可以按照芯片的PIN脚定义去翻译一下看看是什么意思。
PWM IC主要在图上体现的它肯定有VID。肯定会有电压侦测和电压补偿端。这是区别特点。
像驱动IC他在图上肯定有上管(H-MOS)下管(L-MOS)因为他要控制上管和下管的开关频率而产生PHASE也就是CPU核心供电。

网友:
没人回答吗?想哭啊! 恳请有人回答?谢谢了

网友:
www.alldatasheet.com上去把芯片的型号输进去找IC的资料!
ISEN和BOOT信号脚位?是看IC的资料看它们在第几脚然后对照着量!
这块板是RT9602和RT9241A 请问那个是控制IC?
RT9214A是主控IC,RT9602是辅助IC!!!

网友:
可能你换的管子耐电流值小

网友:
DATASHEET就是我们常下载的PDF文件~~~
BOOT脚和ISEN几乎在每个电源芯片的 脚位定义里都有的。

你的 断电保护。你看看换的 管子对不对,还有检查一下是否有空焊!
最好拍个图片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