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6100 机器 BIOS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09-10-04):
东芝6100 机器 BIOS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6100是个P4的老机器了。。。看了下。。好象bios里没有,恢复的选项,,我想问下高手除了拆开放电还有什么方法恢复吗?本人想拆开放电。。。

网友:
好象bios里没有,恢复的选项?这种可能性不大。如出现这种可能只有两种情况。11:BIOS出问题,2:有加密了。你在怎么放电都没有的。里面有密码芯片。找找看。如果有的话从刷一下BIOS跟密码芯片就可以了